[技术讨论] 如何控制两路电源输出

楼主(2021-03-13):
各位大神:有一个应用场景是这样的:设备平时由电池60V来供电,当电池电压较低时,需要给电池充电充电式要给设备断开 ,这样的系统怎么来控制外部DC60V和电池供电的切换?工作电流有50A。控制两路电源该怎么做?由于体积限制,不能采用接触器来控制通断。请大神推荐一下控制方案?

网友A:
考虑一下晶闸管或者固态继电器做为开关元件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一下晶闸管或者固态继电器做为开关元件如何

要考体积问题

网友B:
电流较大,需要使用低导通内阻的MOS管来做切换元件。至于电路怎么设计,还得看你的具体要求。

头疼呀

网友C:
用单片机+mos(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mos(pmos)

有方案推荐嘛

网友D:
已经给出前提条件是电池60V,

电池两个字就隐含着深层含义是直流电,

因此就不能够使用晶闸管,或者可控硅来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给出前提条件是电池60V,

电池两个字就隐含着深层含义是直流电,

有什么方案推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