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二阶RC滤波结构

楼主(2021-03-13):
请问第一幅图中二阶RC滤波为什么要4个电阻,而下边的线路又为何用两个电阻?
这两种电路,功能又有何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共地。把电阻R拆开戓两个0.5R。

那么两张图的动能或者说效果是否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样,不共地。除非是在高频率时,不共地有隔离效果,但用电感比电阻好。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