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有没有好用编程器推荐

楼主(2021-03-14):
想用华大的芯片,有没有好用又便宜的编程器呀。

网友A:
串口!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B(2021-12-07):
引用 网友A:
串口!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读保护后,ISP是不是就不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读保护后,ISP是不是就不行了?

是的

网友D:
用串口ISP下载最便宜,但是不能仿真。

网友B:
读保护后,IAP功能是否都正常?

网友E:
选大众货吧,仿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F(2022-01-12):
串口把,缺点是不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