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码液晶屏针脚是如何粘上去的?

楼主(2021-03-14):
有个表屏幕的的斑马条老是接触不良,能否自己换上针脚?

tyw
个人没这个条件,只有换斑马条或是改良压紧框,上面垫点薄纸条,增加压紧力.

网友A:
很难自己操作换针脚,需要专用的设备和材料。我过去用的办法是切合适尺寸的泡沫去顶住,用纸也行。

网友B:
不好意思,理解错误

@tyw :谢谢指点,理解错了
tyw
鸭锅帮帮忙好伐,玻璃电极勿好焊锡格拉,哈哈

网友C:
不好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