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105的usb和103的寄存器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1-03-14):
想用105座usb转串口
网上找到的资料都是103的,找不到105的例程直接编译103的hex 放到105 无法使用
还有 105的 dp 要上拉电阻吗,有内部上拉吗?

网友A:
103和105的USB是完全不一样的,把他们当成是两种不同的外设。105有内置的DP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