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与稳压]
找到个实验图纸,想推导出POWERVCC是多大

楼主:
这是个H桥的电路,参数没有给全
问题1.肖特基管的型号用哪个好些
问题2.PW-VCC能推测是多大码?我想用12V可以吗,2sj349的的驱动电压是4伏,我有点犹豫了,12V是不是高了
问题3,图里用的场效应管,能否用小尺寸的IR取代?

有个集成电路si9986如图,能否取代上面这个分立的H桥

网友A(2021-03-14):
微特电机,1.5至24V 的都有,
这电机看来个头不小,吃 12V 该没问题,只是不知原作者咋整,
那对场效应管是 大电流低耐压 的,这马达的功率没有 100瓦 那么大吧?!

网友A:
SI9986:  4.5至13.2V ,1A ,看着办吧。

网友B:
是否能取代,你要求的参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能取代,你要求的参数了。

我的电机12伏,有刷,就是跑个速度,用编码器做反馈,再测个电流,看看带负载的特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电机12伏,有刷,就是跑个速度,用编码器做反馈,再测个电流,看看带负载的特性 ...

电机的制动电流多大?

网友A(点评):
稳态电流的 五倍 跑不掉,这还是 微特电机 而矣。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所以,普通直流电机,我是按启动电流来选择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