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的8位单片机烧录器有公开的图纸吗?因为保密的原因,

楼主(2021-03-14):
KF的8位单片机烧录器有公开的图纸吗?因为保密的原因,我想自已弄些烧录器

网友A:
不知道,这个烧录器买一个就够了啊,怎么还要自己弄。

网友B:
看看协议呗,如果是SWD可以用jlink,如果是串口就用串口就好了呀

网友C:
你先看看 是用的啥子协议吧

网友D:
一般都会有ISP烧录吧,瞧一瞧

网友E:
还没用过,但是可以看看烧录方式,基本上网上都有开源的呢

网友F:
看看能不能用串口烧录 这个能简单一些

网友G(2021-04-22):
不知道,买个官方的看看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