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M451M参考电压

楼主(2021-03-14):
之前一直用M451,现在看到新出M451M型号,多三个IO口,打算用,它与M451的最大区别是没有Vref, Vbat 两个引脚。
想请问一下熟悉这个芯片的群友,M451M内部有Vref吗,如果有,使用方法是否与M451一样?
M451M内部有RTC吗,如果有,如何给它单独供电?

网友A:
如果没有看ADC章节,一般会用VCC作为参考。或者内部有参考电位。

网友B:
这个基本上是内部集成的,不然ADC和RTC杂用呀

网友C:
其实可以查一下手册,这个数据手册 肯定会写

网友D:
ADC可以使用VCC作为参考电压,但是RTC如果没BAT接口,好像不太好搞哦,是不是没有RTC功能啊

网友E:
其实如果没有内部RTC的话,可以搞个外部也不错,挺方便的

网友F:
现在基本上不都是外部RTC么 可以考虑一下外部的RTC功能

楼主:
问了新唐的技术,64脚的型号有,48脚的没有

网友G:
一般会用VCC作为参考

网友H:
不能单独供电吧

网友I:
是内部集成的

网友J:
ADC可以使用VCC作为参考电压

网友K:
64脚的型号有,48脚的没有

网友L:
基本上不都是外部RTC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