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LM5085-Q1 BUCK电路 有输入无输出

楼主(2021-03-14):
我根据WEBENCH提供的LM5085-Q1原理图做了一个dcdc电源。输入24V,输出5V,3A。输入使用大疆电池。电池满电状态下开启的瞬间电压达到60V,之后降到24V。之前我用TPS5430做了一个输入24V输出5V的降压电源,上电的时候TPS5430经常被击穿,于是换了LM5085-Q1。但是现在我按照Datasheet去画PCB,打出来的板子有输入没输出。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是不是PCB画错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A:
电池满电状态下开启的瞬间电压达到60V,之后降到24V

对电池了解的不多,请教一下:什么电池这特性?

你的R17多大的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满电状态下开启的瞬间电压达到60V,之后降到24V

对电池了解的不多,请教一下:什么电池这特性?

大疆TB47D电池 打Robomaster比赛用的
R17是1M
之前我按照WEBENCH做了一个TPS5430的BUCK电路 在电池没满电的状况下可以正常工作 电池满电的话一上电降压芯片就被击穿 这是TPS5430的电路图
关于我说的开启瞬间电压达到60V 之后稳定降到24V 这个表达可能不太准确 因为这也是我师姐跟我说的 我只记了个大概 她说用示波器看可以看出 意思差不多就是这样吧

网友A(点评):
R17是1M 是1毫欧还是1兆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又去查了一下 Mohm是兆欧 mohm是毫欧 所以10mohm是10毫欧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就是0.01欧

楼主:
这是LM5085-Q1的Datasheet里的示例
我已经尽量按照示例和注意事项来画了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PCB的问题

网友B:
从你贴的原理图来看,VCC和GND都直接短路了,芯片压根没工作啊

网友C:
把R17暂时短路,测一下有没有输出?

楼主(点评):
谢谢大佬 终于有输出了 输出5.2V 直流电源输入24V时输出5.2V 电池满电状态状态下上电 用万用表测得输出5.2V 但是刚测出来钽电容就炸了 可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吗 板子的图片我放到楼下了 谢谢

网友D:
是不是MOS管的G和S反了  ?

楼主:
测输出电压的时候钽电容炸了 这个电容耐压值是10V 是不是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你贴的原理图来看,VCC和GND都直接短路了,芯片压根没工作啊

啊 裂开 原理图画错了 才注意到 我画PCB的时候没有将VCC和GND连起来

楼主:
原理图改了一下

网友:
资料给的是0.01R的电阻,你R17取了个1M,阻值取大了。按标准阻值来

楼主(点评):
好的 我再试试

网友C:
钽电容怕过压
1、先把钽电容换成同容量的电解电容,然后测一下电容两端的波形,看看纹波有多大
2、额定负载越小,电感量要越大,你现在几乎是空载测试,可以试着把电感调大一些

这些终归只是尝试,打补丁的方式
我觉得你可以仔细看下官方规格书,里面有详细的公式,怎么计算管子的开关时间,最大电流限制,电感量的选择,根据纹波需求选择输出电容的大小

楼主(点评):
谢谢 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