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超声波清洗机可以洗什么?

楼主(2021-03-14):
(无正文)

网友A:
超声波清洗机可以洗什么?

1.机械行业:防锈油脂的去除;量具的清洗;机械零部件的除油除锈;发动机、发动机零件、变速箱、减振器、轴瓦、油嘴、缸体、阀体、化油器及汽车零件及底盘漆前除油、除锈、磷化前的清洗;过滤器、活塞配件、滤网的疏通清洗等。精密机械部件、压缩机零件、照相机零件、轴承、五金零件、模具、尤其在铁路行业,对列车车厢空调的除油去污、对列车车头各部件的防锈、除锈、除油非常适合。
注:清洗的附着物有切削油、磨粒、铁屑、尘埃、指纹等。
2.表面喷涂处理行业:电镀前的清除积炭、清除氧化皮、清除抛光膏、除油除锈、离子镀前清洗、磷化处理,金属工件表面活化处理等。不锈钢抛光制品、不锈钢刀具、餐具、刀具、锁具、灯饰、手饰的喷涂前处理、电镀前清洗。
注:清洗的附着物有:油、机械切屑、磨料、尘埃、抛光蜡等等。
3.仪器仪表行业:精密零件的高清洁度装配前的清洗等。
4.电子行业:印刷线路板除松香、焊斑、阻焊剂;电子元器件、液晶玻璃、、电视机零部件、高压触点等机械电子零件、电容、半导体、晶振、电阻、IC芯片、接插件、连接件、转接器、硅片、三极管、二极管、压电陶瓷基片、显象管、电真空器件的清洗等。
注:清洗的附着物:助焊剂、油、石蜡、油漆磨料、染料、锈、氧化物、尘、手垢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