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小白求助

楼主(2021-03-14):
第一次做的单片机控制的buck电路,改变占空比输出电压不变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16-20v的电压输入,调节输出电压为10v时电压0.00几伏增加,设置输出电压为5v时电压0.00几伏减小。什么都不设置的时候输出为7.8v

网友A:
用示波器看下MOS管S的电压波形,管子关闭时,二极管续流,电压大约0V,管子导通时,电压等于V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