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

楼主(2021-03-14):
如何判断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

网友A:

三极管的管型及管脚的判别是电子技术初学者的一项基本功,为了帮助读者迅速掌握测判方法,四句口诀:"三颠倒,找基极;PN结,定管型;顺箭头,偏转大;测不准,动嘴巴。"
1: 三颠倒,找基极
大家知道,三极管是含有两个PN结的半导体器件。根据两个PN结连接方式不同,可以分为NPN型和PNP型两种不同导电类型的三极管。
测试三极管要使用万用电表的欧姆挡,并选择R×100或R×1k挡位。图2绘出了万用电表欧姆挡的等效电路。红表笔所连接的是表内电池的负极,黑表笔则连接着表内电池的正极。
假定我们并不知道被测三极管是NPN型还是PNP型,也分不清各管脚是什么电极。测试的第一步是判断哪个管脚是基极。这时,我们任取两个电极(如这两个电极为1、2),用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接着,再取1、3两个电极和2、3两个电极,分别颠倒测量它们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
在这三次颠倒测量中,必然有两次测量结果相近:即颠倒测量中表针一次偏转大,一次偏转小;剩下一次必然是颠倒测量前后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这一次未测的那只管脚就是我们要寻找的基极。
2: PN结,定管型
找出三极管的基极后,我们就可以根据基极与另外两个电极之间PN结的方向来确定管子的导电类型。将万用表的黑表笔接触基极,红表笔接触另外两个电极中的任一电极,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大,则说明被测三极管为NPN型管;若表头指针偏转角度很小,则被测管即为PNP型。
3: 顺箭头,偏转大
找出了基极b,另外两个电极哪个是集电极c,哪个是发射极e呢?这时我们可以用测穿透电流ICEO的方法确定集电极c和发射极e。
(1) 对于NPN型三极管:穿透电流的测量电路。根据这个原理,用万用电表的黑、红表笔颠倒测量两极间的正、反向电阻Rce和Rec,虽然两次测量中万用表指针偏转角度都很小,但仔细观察,总会有一次偏转角度稍大,此时电流的流向一定是:黑表笔→c极→b极→e极→红表笔,电流流向正好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顺箭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
(2) 对于PNP型的三极管:道理也类似于NPN型,其电流流向一定是:黑表笔→e极→b极→c极→红表笔,其电流流向也与三极管符号中的箭头方向一致,所以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一定是发射极e,红表笔所接的一定是集电极c。
4: 测不出,动嘴巴
若在"顺箭头,偏转大"的测量过程中,若由于颠倒前后的两次测量指针偏转均太小难以区分时,就要"动嘴巴"了。具体方法是:在"顺箭头,偏转大"的两次测量中,用两只手分别捏住两表笔与管脚的结合部,用嘴巴含住(或用舌头抵住)基电极b,仍用"顺箭头,偏转大"的判别方法即可区分开集电极c与发射极e。其中人体起到直流偏置电阻的作用,目的是使效果更加明显。

网友B:
在二姨家提这类问题是乎太----------

网友C:
晚发了四十年,不过估计发帖的四十年前还是细胞。

网友D:
“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
现在没人用这么古老的万用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万用电表两支表笔颠倒测量它的正、反向电阻,观察表针的偏转角度”
现在没人用这么古老的万用表了。 ...

数字万用表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数字万用表也可以

数字万用表没转来转去的表针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字万用表没转来转去的表针了啊。

看表的数字也可以判断三极管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看表的数字也可以判断三极管的

是的,其实更准确。

网友F:
只能说,技术发展了,对新人就 不大友好了。  教材里只有 指针表 测量判定 三极管的方法,曾经写书的权威挣钱去了,退休了老掉牙了,新人没有名气,得过且过,没有谁总结更新为 数字表 判定三极管 的方法。
更进一步,特种三极管层出不穷,SCR、IGBT 越来越常见,MOS管使用越来越多,好像也没有谁总结 数字表 判定 MOS 管什么的方法。

网友G:

老掉牙的内容,浪费资源!

网友G:

老掉牙的,浪费资源!

网友H(2021-05-20):

一般中间的为基极

网友I:
to92一般为ebc,to220一般b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