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如何分辨超声波震头的优劣

楼主(2021-03-14):
如何分辨超声波震头的优劣

网友A:
如何分辨超声波震头的优劣

发热量低:发热量低是超声波清洗机优质震头应具备的特征之,震头是将电流转换成超声波,如果震头在工作的过程中发热量低,说明它的热量少,也就是在将电流转换成超声波能量的时候消耗的电量少,这样会大大增加电流转换率,节约能源,减少成本。
超强震荡:具有超强震荡的表现是超声波清洗机优质震头应具备的特征,超声波震头的换能器换能越好震荡就越厉害,换言之它震荡的越有劲,换能率也就越好,他们是相互统一的关系,有一方存在,自然会表现出另一方的存在。
性能稳定:性能是超声波清洗机优质震头应具备的重要特征,性能稳定主要表现在输出稳定,即换能后把能量输出作用于机器运转的下一步骤,输出过程中具有良好质量保证,使机器下一步运作不受影响,或提高机器下一步运转。
震头好的外在表现:超声波清洗机的空化效应好是超声波清洗机优质震头应具备的特征,空化效应的好坏决定着超声波清洗机清洗物件的效果,简而言之就是说超声波清洗机的空化效应好,它的清洗效果就好,它的空化效应差,清洗 效果就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