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超声波焊接机如何保养

楼主(2021-03-14):
超声波焊接机如何保养

网友A:
超声波焊接机如何保养

超声波塑料焊接机的维护保养内容:设备维护保养、设备检测和设备修理。
超声波焊接机的维护保养:
保持超声波塑料焊接设备清洁、整齐、润滑良好、安全运行。包括及时紧固松动的紧固件,调整活动部分的间隙等。即“清洁、润滑、紧固、调整、防腐”十字作业方法。实践证明,设备的使用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超声波焊接机的日常保养。
维护保养根据工作量的大小和难易度分为日常保养、一级保养、二级保养和三级保养。
日常保养:又称例行保养,主要内容是清洁、润滑、紧固易松动的零件,检查零部件的完整。这类保养大都在设备的外部。
一级保养:主要内容是普遍进行拧紧、清洁、润滑、紧固,部分还需进行调整。日常保养和一级保养由一线操作人员完成即可。
二级保养:主要内容是内部清洁、润滑,局部解体检查和调整。
三级保养:主要是对设备主体部分进行检查和调整工作,必要时对达到规定磨损限度的零部件进行更换。此外,还要对主要零部件的磨损情况进行测量、鉴定和记录。二级保养和三级保养需专业人士培训下操作工人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