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塑胶熔接熔接方式:超声波熔接的特点是什么

楼主(2021-03-14):
塑胶熔接熔接方式:超声波熔接的特点是什么

网友A:
塑胶熔接熔接方式:超声波熔接的特点是什么

超声波塑料塑胶焊接原理是由信号发生器产生高压、高频信号,通过换能器系统转换变高频机械振动能,再经由变幅杆及焊头将放大后的振动耦合到被焊接塑料件上,高压下的高频摩擦使塑料接触面瞬间产生高温熔化,超声波停止之后,经短暂保压冷却后的两个塑料件便焊接为一体,焊接过程一般不超过一秒钟,焊接强度可与本体媲美。
适用:尼龙、聚酯、聚丙烯、某些聚乙烯、改良的丙烯酸树脂、某些乙烯基化合物、氨基甲酸酯化合物等。广泛用于电子电器、汽车零件、塑料玩具、文化用品、工艺品、化妆品等各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