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超声波加湿器可以用自来水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3-14):

不能用。
超声波加湿器的加湿原理是通过雾化片的高频震动使得加湿器中的水被抛离水面产生飘逸的水雾,达到空气加湿的目的。
超声波加湿有一些优势,比如成本低、体积小、能耗低等等,但是也有一些缺点,比如:
对水质要求高,一般水的硬度不能超过100mg/L,如果是用自来水,高速震动会把水中的一些杂志扩散到空气中,产生污染;
加湿不均匀,往往只是在加湿器周围湿度有明显提升,没有办法让整个房间实现均匀加湿,而且机器周围很容易产生水汽,地上经常有水珠。
一般自来水的硬度都比较高,含较多钙镁化合物,超声波加湿的方式会产生大量颗粒污染物,扩散到空气中,危害人体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