噗 噗

楼主(2021-03-14):
基极落地,就 噗 不起来了。

网友A:
原理说一下  有些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说一下  有些懵

跟  雪崩三极管或DIAC  有点像,雪崩三极管是 正向运用(基极悬空)。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跟  雪崩三极管或DIAC  有点像,雪崩三极管是 正向运用(基极悬空)。

没有接触过该类型三极管,只是在书中知道有这种元件。

楼主:
BJT的跨导,就是 PN结 的正向特性,
Ib和Ie ,其实就是同一个 PN结 里头的一对儿,
PN结 正向导电(扩散),两种载流子都参与,无法割裂,反向导电(漂移)则只需一种,
明创造的成败,终究还得 自然规律的允许,PN结 正反向导电机制的差异,是 BJT 得以问世的关键之一。

楼主:
PN结 正向导电,两种载流子必然联动但不需等量,不需等量,正是 β 的关键,
PN结 的非破坏性击穿,其实就是 复合 的逆过程,有  齐纳击穿与雪崩击穿  两种,都是 定压击穿,
集电结 只导 Ie ,不通 Ib ,此乃 BJT 得以成为 模拟器件 的关键法则,但是,集电结若然击穿,却会释出「Ib」来,Ie 湧进崩掉了的集电结去, 负阻 的成因大慨就是这样吧,集射互换的负阻,原理如出一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阵子某大,把集丶基接反了,而看到灯有亮,就很高兴了。

PN结 反接,灯会亮,限流得宜就不会挂,但只会稳压,闪不了啊,
这噗噗电路的可动范围是 10至19V ,超过 19V 就停摆了,
因超压而停摆了,这 BJT 的压降还是 19V 吗,不会,而是一直稳定于  发射结的「稳压值」与集电结的正向压降  之和,
如果不接电容,则电源无论多少V ,管子的电流都是恒定的,不会 断断续续,管压降当然也是跳变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