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比较器电路设计

楼主(2021-03-14):
这是一个lm393进行过零比较,实现正弦波转方波的电路,请问电阻R1 R2的作用是什么,能不被去掉,R1、R3组和R2、R4组设置成对称的,有没有什么道理?

@alainyyj :好的,我再测试一下
R1~4应是为高共模电压输入设计,组成分压衰减后接到比较器。按你仿真的这个电路觉得其完全没必要存在。

网友A:
R1、R3为分压电阻,R2、R4与之取值相同只是为了简化元件参数,其实并无必要。实际应用时,按你的需求设计电路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3为分压电阻,R2、R4与之取值相同只是为了简化元件参数,其实并无必要。实际应用时,按你的需 ...

好的,谢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压峰丶谷值大于比较器电源,必须有R1限流。R3丶R4直流偏置兼门槛。但这电路缺乏史密特迟滞,会有弹跳 ...

具体如何处理,还望坛友直言相告,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变电阻可以用固定电阻。
另一帖偏置电压,目前略大于零,若更换同型号不同颗的运放,大概率又会变成略小 ...

收到,谢谢

网友C(2021-08-26):
楼主解决没有,我用TVL3201比较器也搭了一个正弦波转方波的比较器电路,用来过零检测算频率,但是输出的方波还是偶尔有波动导致频率计算出错。。你这边最后出来的结果怎么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