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问题(二次提问)

楼主(2021-03-15):
这个电路是光耦加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开关电路,正常工作时,光耦输入端input输入高电平时,可控硅导通,交流电流经R10,R10会发热,反之光耦输入低电平时,R10无电流流过,不会发热.
实际上在光耦输入端为低电平时,电阻仍会发热,是电路设计错了吗?

做了一些测试,现象如下
1.如果光耦input位置输入高电平,则电阻R10轻微发热,如果input输入低电平,则电阻R10极速发热,和理论正好相反
2.电阻发热时,如果把光耦输出端4和6引脚断开,则电阻不再发热

请教问题可能的原因和解决的思路

这个问题前面提过一次,当时有人提出可能是可控硅1和2脚反了,经测试并不是这个原因,只是原理图显示的问题,现把原理图整理后重新提问

楼主:
将T点和N点连通,电阻R10就是微微发热,也就是光耦输入高电平时,电阻R10的发热量是正常的,整个电路表现都正常,求光藕输入低电平时,R10急剧发热的原因

网友A(点评):
感觉楼主的观察存在问题。T与N短接,R10与C3就直接接到电网上了,此时R10只是微热那么决不可能存在急剧发热的可能,除非大幅升高LN间的电压或短路C3。

网友B:
你测试一下二种状态下流过R10 的电流

网友C:
这个电路我搞过,你参考一下,有2点要注意:
1. 双向可控硅一旦导通,是不能靠G端控制信号关闭的,要靠A1、A2端电压为零(实际接近零,此时电流低于维持导通电流)时,也才会自动关闭,这个MOS管有很大区别;
2. 由于1点的存在,所以双向可控硅的驱动要配合过零检测电路,捕捉交流电0电压的时候再去延时开启,延时的时间长短控制导通的时间长短,进而控制输出功率。

网友C:
这跟MOS管有很大区别

网友C:
如果你的负载是大电感、电容这些非阻性负载,还要考虑电压与电流的超前、滞后时间,双向可控硅是A1、A2之间电流为0了它才会关闭,不是A1、A2之间电压,如果是阻性负载,或者容性、感性很小的负载,才可以考虑电压为0,可控硅关闭。
上次他们的回复都没有回复到点子上,我都看出来了,但是你说没问题了,我也就没回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将T点和N点连通,电阻R10就是微微发热,也就是光耦输入高电平时,电阻R10的发热量是正常的,整个电路表现都 ...

高电平撤销后,双向可控硅并没有关断,我以前研究这个电路的时候也是遇到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要在过零点才能关断

网友D:
1.你的INPUT是直接单片机驱动还是使用5V电源驱动?这个MOC3022的资料看了,是要50mA的。直接用单片机IO可能不太够。
2.我用过MOC3043带过零电路的,你可以试一下。
3.我的负载是加载你画的N那端的,规格书也是放在N那端,就是4脚经过电阻那个地方。

网友E:

这跟MOS管有很大区别undefined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你的INPUT是直接单片机驱动还是使用5V电源驱动?这个MOC3022的资料看了,是要50mA的。直接用单片机IO可能 ...

可以直接用单片机端口,我用过

网友C:
楼主不用纠结了,发热的原因就是没有双向可控硅没有关断,高电平取消双向可控硅并没有可靠关断,要捕捉交流电压零点,过零点的时候才能关断,就这么简单

网友F:

你这个电路有问题!L,N接的地方不对!

网友G:

你把 R1电阻去掉 试试效果,我就是这么干的。

网友H:

可控硅要并联一个泄放回路。你可以搜搜网上,有这种电路。之前我用过BT160

网友I:

SEE SEE

网友J:

R10发热是有电流流过,检查光耦可控硅是否有软击穿或已经击穿了

楼主:
感谢上面给的建议,我这后面在T和L点之间,并了一个100K的电阻,则问题解决,可能是可控硅的输出需要有一个维持电流,否则就会工作不稳定

网友K(2021-06-08):

@uyuway  正确!我也是这么用到,很好!搜索
复制

另外,选用跟小的可控硅也可以,因为可控硅都有维持电流和漏电!
但功率小的漏电相对小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