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管带载电路

楼主(2021-03-15):
上图中,变压器的型号是220-24V   ,5瓦。
整流后A点的电压随着lm2596-12负载的变化而变化,A点电压范围是20-32V
我想用后面的稳压管产生一个稳定的18V电压,然后给4-20ma发生电路使用。
现在想知道电阻R18和三级管还有那个稳压管 的型号。

有人会说4-20ma电路为什么不使用lm2596-12的12V电压产生?因为12V给4-20ma电路使用的话 带不动负载采样电阻较大的情况,

网友A:
方案一:
lm2596用adj型的,改成输出18V。
18V再转到5V给单片机 用。这样电源系统稳定多了。
方案二:
如果非要折腾稳压管,输入电源大幅变化。
R18改成恒流源,类似反激开关电源,宽电压适应,用恒流源做启动电阻。

网友B:
Uce=2至14V ,
稳压管的电流变幅也就接近 7倍,用 5W 的不是不行,但 负载调整率 与 电源抑制比 都不达标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方案一:
lm2596用adj型的,改成输出18V。
18V再转到5V给单片机 用。这样电源系统稳定多了。

R18 代之以 恒流元,电源抑制比 高多了,稳压管也好选择了,
但 三极管 的大马拉小车问题没解决,Uce 变化那么大,插入 Rc 分担管耗 这招也行不通。

网友:
有LM7818这个三端稳压零件, 不用自己用三极管搭建稳压电路。

网友B:
还有一点,大家有否意识到,
恒流偏置会令 负载调整率 更差,
稳压管作 基准 之用,才宜 恒流,
在这电路中,稳压管才是 真正的调整管,
负载变化 会导致 稳压管的工作点 剧烈波动,毕竟,你的负载 是仪器而非玩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点,大家有否意识到,
恒流偏置会令 负载调整率 更差,
稳压管作 基准 之用,才宜 恒流,

我是看到以前串联稳压电路有这个套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看到以前串联稳压电路有这个套路

稳压管 成了 Vref ,不是 调整者 了。

网友B:
虽有 三极管 帮流,
但本质上仍是 並联稳压,
Ib跟Idz  的关系,是 竞争性 的!
争抢的是 R18(或代之以恒流元)的电流,T8 与负载 串联分压,改用 FET ,负载变化改变了分压,Dz 的工作点还是受负载牵扯,
叶兄所贴的电路,稳压管的用法及配置方式彻底变了,上述问题不会发生,而且,负反馈也因 比较放大器 的引入而大幅强化,所以,负载调整率比楼主那种电路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