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 V8 没有GD32F350RBT6怎么办

楼主(2021-03-15):
JLink V8 没有GD32F350RBT6怎么办?现在设为M4内核,可以下载调试,不知有没有影响?

网友A:
选M4就行,不影响使用

网友B:
买个gdlink就行了,几十块钱的事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个gdlink就行了,几十块钱的事情。

哪里能买到几十块钱的,我看到网上都是好几百一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哪里能买到几十块钱的,我看到网上都是好几百一个

某宝搜gdlink,然后销量排序。

网友D:
买个gdlink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某宝搜gdlink,然后销量排序。

难道是水货?

网友F:
选M4应该就可以

网友G:
可以调试一下试试

网友H:
好几百一个我就不舍得有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H:
好几百一个我就不舍得有点

有几十块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