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GP9303M+GP8101SM 15KV高压电容隔离方案0-5V转0-5V

楼主(2021-03-15):
介绍:
超高电压的模拟信号隔离一直是行业一个难题,隔离运放和线性光耦一般都在3.75KV~5KV的隔离强度,本设计通过高压Y电容隔离的方法,将模拟信号进行隔离传输,实现15KV高压隔离,信号带宽达到500Hz,电压精度1%。
客益电子的方案将0-5V电压经过APC芯片GP9303M转换成高频调制信号,通过Y电容后,接入到PAC芯片GP8101SM,将高频调制信号转换成模拟电压0-5V输出。从而实现了0-5V模拟电压隔离。

网友A(2021-09-13):
哪里可以买到样板。芯片后面供货稳定吗。

网友B:
这个好,如果能自带隔离电源就更好了。 有没有考虑做成模块替代金升阳的方案?

网友C:
Y电容的参数有参考吗

网友D:
请问传输过程中的PWM信号高电平是多少V?

网友E:
此方案稳定性和可靠性怎样?是否会受电容、干扰噪声等的影响?

网友F:
8脚V5V 是对外输出5V吗?是否可以作为电源使用?

网友:
有实现0-10V的高压隔离方案吗?

网友G:
隔离电容用什么值比较合适

网友H:
这个电容隔离跟光耦隔离除了电压更高以外还有其他什么优势吗?

网友I(2022-03-03):
【打个广告,哈哈】

Jlink隔离器,支持v8/9/10各个版本(D版也支持哦)
STLink隔离器

【特性】:

SWD 9.6MHz (9600KHz)
JTAG 12MHz (12000KHz)
带串口隔离,不限速;
带RESET信号隔离;
输出兼容5V/3.3V MCU;
带电源防反接保护;
使用塑料螺母固定替代金属螺母更安全;

【视频介绍】:
http://m.youku.com/v_show/id_XMzIzNjEwNzg2OA==.html?pgcpgcid=UMzEwNTY4MDU2&sharekey=3e63cc786c35359df714c610b734b5049&chInfo=ch_share__chsub_CopyLink&apshareid=8f1dbcb3-a79a-495c-97a9-66b854492f85

购买链接见图片上的某鱼号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