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7] 【AT-START-F407测评】LWIP测试

楼主(2021-03-15):
烧录官方代码,将网口网线直接接入电脑,  ,发现以太网接口未插入,开发板黄灯闪烁,绿灯不亮,或者偶尔闪烁一下又熄灭

楼主:
时间过了一段之后,黄灯闪烁熄灭,绿灯也是熄灭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一下其他帖友发的试用报告。
https://bbs.21ic.com/icview-3069894-1-1.html?_dsign=fb204bb2

人家这个都是基于你们的那个代码通信正常,关键是我这个电脑都没办法检测到我插入了网线,虽然偶尔能够识别到我插入了,但是碰一下又断开了

网友B:
   建议换一根网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一根网线试试

网线换了,两根USB供电,还是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线换了,两根USB供电,还是不行

把无线网卡关了再试试,无线和有线只能开启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无线网卡关了再试试,无线和有线只能开启一个。

我试了还是不行,,开发板作为的客户端,/***************开发板ip及MAC定义*************************/
#define BOARD_IP                            192,168,1,5       //client IP
#define BOARD_NETMASK           255,255,255,0     //client MASK
#define BOARD_GW                             192,168,1,254       //client gateway
#define BOARD_MAC_ADDR    0X8C,0x16,0x45,0xE9,0x18,0x60       //client MAC

电脑这边信息为
以太网适配器 以太网:

   连接特定的 DNS 后缀 . . . . . . . :
   描述. . . . . . . . . . . . . . . : Realtek PCIe GbE Family Controller
   物理地址. . . . . . . . . . . . . : 8C-16-45-E9-18-60
   DHCP 已启用 . . . . . . . . . . . : 否
   自动配置已启用. . . . . . . . . . : 是
   本地链接 IPv6 地址. . . . . . . . : fe80::c19b:2565:1435:2c62%14(首选)
   IPv4 地址 . . . . . . . . . . . . : 192.168.1.19(首选)
   子网掩码  . . . . . . . . . . . . : 255.255.255.0
   默认网关. . . . . . . . . . . . . : 192.168.1.254
   DHCPv6 IAID . . . . . . . . . . . : 244061765
   DHCPv6 客户端 DUID  . . . . . . . : 00-01-00-01-27-DA-50-62-8C-16-45-E9-18-60
   DNS 服务器  . . . . . . . . . . . : 192.168.31.200
                                       192.168.31.224
   TCPIP 上的 NetBIOS  . . . . . . . : 已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