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量流量计通过电极发现故障

楼主(2021-03-15):
质量流量计通过电极发现故障

  质量流量计计信号电缆的干扰测量由于外部静电感应和电磁感应干扰,信号电缆会改变流量计的零点。为了判断零点的变化是否受到信号电缆干扰电位的影响,需要确定干扰的一般范围及其对流量计的影响。

  质量流量计测量电极接触电阻来发现问题:电极是流量计的核心部件,是用来测量液体介质所产生的信号,电极接触电阻测量测量电极勺液体接触电阻值,可以不从管道卸下流量传感器而间接估汁电极和衬里层表面大体状况,有助于分析故障原因。

  电极的极化电压测量电极与液体间极化电压将有助于判断零点不稳或输出晃动的故障是否由于电极被污染或覆盖所引起的。用数字式万用表2V直流档,分别测两电极与地之间的极化电压(质量流量计可以不停电测,也可停电测)。如果两次测量值接近几乎相等,说明电极未被污染或被覆盖,否则说明电极被污染或被覆盖。极化电压大小决定于电极材料的"电极电位"和液体的性质,测量值可能在几mV至几百mV之间。因为实际上运行中两电极被污染情况不可能完全相同对称,于是两电极上的电压形成了不对称的共模电压。不对称的共模电压就成为差模信号,造成零点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