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C++编译器不能使用 volatile const 编译结构?

楼主(2021-03-15):
keil5用C++编译,出现错误:

D:\Keil_v5\Arm\Packs\AutoChips\AC781x_DFP\1.1.0\ATC_Driver\Drivers\GPIO\ac78xx_gpio_reg.h(131): error:  #294: invalid union member -- class "struct <unnamed>::<unnamed>::<unnamed>" has a disallowed member function

原因找到:CMSIS: Why is __I different in C and C++

但是,ac78xx_gpio_reg.h 是只读文件(官方文件),不想改。
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2023-05-17):
你可以尝试一下改一下代码

网友B:
提示你联合体之中有个被禁用的函数

网友C:
函数和变量这块总爱有情况

网友D:
找个调试工具检测一下

网友E:
不想修改文件可以用生成汇编代码,手动将函数定义添加到汇编代码中

网友F:
你的联合体函数有问题,着重去看看哪里就行了

网友G:
你用的是官方demo没做修改就报错了?

网友H:
是不是keil需要把C99之类的这些功能打开才行啊

网友I:
这个一般跑官方的demo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啊

网友J:
你用的keilV5那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