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读/写错误纠正措施

楼主(2021-03-15):
如果您收到读或写错误:
1) 您是否点击了Abort (中止)?这会产生读/写错误。
2) 再次尝试读/写操作。可能是个一次性错误。
3) 确保目标器件上电且处于器件的正确电压值。请参见器件数据手册以了解需要的
4) 器件电压值。
5) 确保调试器与目标器件的连接正确(连接了PGC 和PGD)。
6) 对于写故障,请确保在Settings 对话框的Program Memory 选项卡上选择了
7) “Erase all before Program”。
8) 请确保使用的电缆的长度正确。

网友A:
这是读或写什么啊

网友B:
电缆的长度一般不能超过多少米啊

网友C:
办法有这么多啊

网友D:
有时候是接触不好的事情

网友E:
为什么要擦除之前的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