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已经完成了代码调试。现在也已编程了器件,但是它不运行。出了什么问题?

楼主(2021-03-15):
解答:
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 您是否选择该调试器作为编程器然后尝试编程仿真头板?仿真头板包含器件的
2) ICE/-ICD版本,它们也许不能像实际器件一样工作。调试器作为编程器时,只能编程常规器件。常规器件包括具有内置ICE/ICD电路的器件,而非仿真头板上的特殊-ICE/-ICD器件。
3) 您是否选择该调试器作为调试器然后尝试编程生产器件?当该调试器用作调试器时,编程器件会将调试执行程序烧写到程序存储器中并设置其他器件功能以进行调试(见第2.7.1 节“ 进入调试模式的操作顺序”)。要烧写最终(发布)代码,应选择该调试器用作编程器。
4) 您是否从Build Configuration下拉列表或项目菜单中选择了“Release”?对于最终(发布)代码,您必须这样做。重新编译项目、重新编程器件,并尝试再次运行代码。

网友A:
我一般重新上电

网友B:
Release和debug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C:
如何选择合适的仿真器啊

网友D:
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E:
在什么情况下不运行 处理起来也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