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连续模式电流伏秒平衡的请教

楼主(2021-03-15):
这段时间,都在研究BUCK开关电源,有些东西仔细推敲起来还是觉得没有理解到,还是想求个明白理解,喷水的不要,望大家指导指导 : 在BUCK CCM与BCM模式电感电流储能与释能是非常好的理解 。在CCM模式下,网上都说伏秒平衡(VI-VO)(TON)/L与VO*Toff/L相等,但是大家也知道连续模式电感电流不会降到零即电感能量不能完全释放,这时候这个  伏秒平衡(VI-VO)(TON)/L与VO*Toff/L相等成立吗?                                                                                                    自己有一个理解:稳态条件下伏秒平衡成立。 这个稳态是否能这么理解-----输入电压以及负载一定的条件下: BUCK电路电感电流在TON时,电感电流上升,直到上升到芯片设置的过流大小ILMAX,芯片控制关掉驱动,TOFF器件释放能量,电感电流下降到ILMIN能量还未释放完,这时驱动开通MOS管,TON时间的到来让电感电流由ILMIN继续储能到达最大输入电流ILMAX,芯片又关断释放能量如此反复。请各位大侠指导指导,这样理解是否正确也希望大家说说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想学习学习

网友A:
芯片设置的过流大小ILMAX  这个是电流模式的控制芯片才会出现的情况。普通电压PWM模式,这个ILMAX直接就由输入输出压差,输出电流,电感量,开关频率决定了。也就是,这个ILMAX的值,跟芯片没什么关系。同样,电压PWM模式下,ILMIN也跟芯片没什么关系都是拓扑的参数确定的。

网友:
网上都说伏秒平衡(VI-VO)(TON)/L与VO*Toff/L相等,
但是大家也知道连续模式电感电流不会降到零即电感能量不能完全释放,
这时候这个  伏秒平衡(VI-VO)(TON)/L与VO*Toff/L相等成立吗?

回答成立,

式子的两边都乘以L,
就变成了

(VI-VO)TON = VO*Toff

网友:
自己有一个理解:稳态条件下伏秒平衡成立。

任何情况之下伏秒平衡都成立,
不是稳态条件之下伏秒平衡才成立。

网友B:
连续模式下,伏秒平衡更好理解啊,计算也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