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高速PID可以实现US微秒响应码

楼主(2021-03-15):
有很多温度控制都是再ms级别,现在的需求是us级响应(控制半导体设备),F4是不是有点慢,G4可以吗

主要是pid计算太消耗时间,ADC应该很快,求差,再改变pwm,大家有啥更快的办法?火星在线等

网友A:
目测只能fpga实现

网友B:
温度变化能有这么快?

网友C:
温度是个滞后系统, pid中, p是实时参数, i 和 d 都具有滞后特性. 你搞成us, 并不会改变加热曲线的. 除非你的传感器是个温度矩阵. 成百上千测试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温度是个滞后系统, pid中, p是实时参数, i 和 d 都具有滞后特性. 你搞成us, 并不会改变加热曲线的. 除非你 ...

感谢大家,是我没有讲清楚,其实系统是驱动一个半导体器件,所以要快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是我没有讲清楚,其实系统是驱动一个半导体器件,所以要快

CPLD,以前在台资企业里面涉及到的半导体激光CLV(恒线速伺服)和CAV(恒角速伺服)就是用CPLD做的,程序源码我也看过,就是负反馈或者PID。另外我记得那块CPLD是27MHZ倍频后作为时钟信号的,所以理论上说stm32H750的速度应该也是够用的。

网友E:
温控要做到这么高的精度吗?

网友F:
果然可以实现微妙级别的?

网友G:
这种速度可以实现多块啊

网友H:
感觉没有必要这么快的

网友I:
温控的话 有些浪费

网友J:
这样会不会太耗费cpu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