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第一次用GD的片子,用KEIL v5打开报错

楼主:
求助,第一次用GD的片子,用KEIL v5打开报错

这是哪里没设置好?

我已经安装了PACK包

楼主(2021-03-15):
在网上找了,加了个x(就是Project.uvproj  扩展名后面加一个x,也就是变为Project.uvprojx),好像就可以了,哈哈,试试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固件库里的工程是用keil4创建的,用keil5打开后,需要转换为keil5工程,菜单里project->manage->migrate to version 5 format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库里的工程是用keil4创建的,用keil5打开后,需要转换为keil5工程,菜单里project->manage->migrate to ...

专业啊,哈哈,确实是的

网友B(2021-04-23):
把keil4的pack也安装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