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我用的新塘MO58的芯片,编写485通信的程序,有个奇怪的现象

楼主(2021-03-15):
编好的程序,向PC机串口调试助手发数据。比如一个数组a[5]={0xa1, 0xa2, 0xa3, 0xa4, 0xa5};共有5个字节的数据,但是我用自己编写的函数
void fasong_485(uint8_t        *command2,uint8_t number2)
{
  uint8_t *Txbufer;
  Txbufer = command2;
  DrvUART_Write(UART_PORT1,Txbufer,number2);
//  _DRVUART_WAIT_TX_EMPTY (UART_PORT1);         不屏蔽该语句很难返回!!!
}发送数据到串口,假如fasong_485( a , 5 );串口只能显示前4个数据,改为fasong_485( a , 6 );就能显示全了!怎么回事呢?求解释

网友A:
发送参数改成8呢,是不是偶数都可以。

网友A:
可能底层的代码是以16位发送的吧。不够的等待。

网友B:
用的什么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