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在用MO516的UART模块时,UART0与UART1同时使用会不会冲突!

楼主(2021-03-15):
有个基于新塘M0516的控制器,需要UART0向一触摸屏发数据,二者数据是交互的;还要用UART1向另一台控制器发数据,二者的数据也是交互的。UART0与UART1均配置成普通的模式,只是波特率不同。那么二者之间会有影响吗?

网友A:
不会uart 0/1 clock来源是同一个,但里面的除频器不同。
基本上代码要开2块不同的input/output ring buffer,避免收太快,送太慢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