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什么工具烧录GD的啊?JLINK和STLINK都试了不行

楼主(2021-03-15):
刚接触GD,只替换了ST板子上的MCU,使用STLINK和JLINK都无法烧录,请问各位用的是什么烧录工具和软件啊,谢谢

网友A:

应该都可以,关键是你下载了补丁没有,有些型号应该可以选择莫一款STM的芯片也能烧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