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51 UART0做RS485手动控制方向遇到问题

楼主(2021-03-15):
没用NRTS引脚做485方向控制引脚,结果发现UART没有发送完成中断或标志,是悲剧了吗?

网友A:
有TC标志,但是不产生中断,发送结束后,可以在1ms时基中断里面检测TC来切换方向。

网友B:
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量下tx pin是不是信号有出来,再去看rs485 a跟b信号

楼主:
二楼正解,如果485的方向控制没有用nRTS 引脚,那只能等待TC标志后切换方向,也就是最后一个字节发送时你的CPU什么都不能做。

网友C:
开启总中断了吗

网友D:
看看是不是硬件问题

网友E:
量下tx pin是不是有信号

网友F:
估计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如何发现没有标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