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外接ADC功能,电阻如何设计,直接连传感器不行吧

楼主(2021-03-15):
如题,谁有经验分享一下,datasheet没找到相关设计推荐,开发板也只是把所有gpio简单连出来而已,,,,

楼主:
刚在应用手册64页看到,150k欧姆的输入阻抗,采样时钟450kHz,看来得串联一个很大的电阻。。。。

网友A:
输入阻抗不要太大

网友B:
如果利用电阻分压来测量AD值,这两个分压电阻,不要用太大的

网友C:
ADC 不要直接与传感器输出信号相连,需要设计专门的 ADC 驱动电路负责小信号放大,滤波及阻抗变换。要是单片机带有差分输入通道,此时需要设计ADC 驱动电路为差分输出,提高对共模信号的抑制能力。若是与直接传感器输出信号相连,势必遭受噪声干扰。

网友D:
请看这个单片机的数据手册,其中ADC部分已经对此电阻值给出了   计算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