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T32 非5V容忍管脚输入建议

楼主(2021-03-15):
AT32 非5V容忍管脚输入建议
Questions:如果非5V容忍管脚,输入电平超过芯片的VDD + 0.3V的高电压会有什么问题
Answer:有以下两种问题:
1, 此高电压透过芯片内部路径抬升VDD/VDDA电压,此高电压也会透过ADC内部干扰其他ADC通道输入信号源,因此导致任一ADC通道采样结果都不准确

2, 因芯片内部设计,此高电压在64和48管脚封装内会干扰HSE,导致其无法起振或起振后又停振

综合以上影响,任何外部器件其输出超过VDD + 0.3V,不可直接与非5V容忍管脚连接。此时建议这类器件输出信号源先经一电阻分压网路将输出分压到VDD以下,再连接到非5V容忍管脚,如此可避免上述问题发生。AT32F403管脚具有片内下拉电阻(RPD),分压网路可以以信号源串接一外接电阻(RIN)连接至非5V容忍管脚,再配合软件使能该管脚之片内下拉电阻,而形成最简单的电阻分压网路。
考虑片内下拉电阻值工艺徧差可能,选择RIN时应满足以下两个条件:
(1)以RPD最大值估算分压后VPIN需低于VDD;
(2)以RPD最小值估算分压后VPIN需高于VIH最小值规格

符号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RPD
弱下拉等效电阻(5)(6)
k

VIH

标准I/O脚输入高电平电压
0.31 * VDD + 0.8
-
VDD + 0.3
V
例如:
若VDD = 3.3V,VIN = 3.8V,可选择RIN = 30 kΩ。
(1) V,低于3.3V;
(2) V,高于 V
遵守以上条件可避免非5V容忍管脚承受电平超过VDD + 0.3V以上电压,并使器件输出之高电平经分压后仍可被管脚认得为输入高电平。
类型:MCU 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03
主功能:GPIO
次功能:

FAQ0018_非5V容忍管脚输入建议_V1.0.0 .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