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AT32 单片机IO速度设置说明_V1.0.0

楼主(2021-03-15):
AT32 IO速度设置说明
QuestionsAT32F4xx IO速度设置同其它MCU的不同之处
AnswerAT32F4xx IO设置说明如下:
1, AT32F4xx IO速度如GPIO_Speed_2MHz,GPIO_Speed_10MHz, GPIO_Speed_50MHz的设置为了兼容其它MCU而做的指示性说明:
AT32F4xx IO此三种设置实际为IO驱动电流能力的设置
(1) GPIO_Speed_2MHz速率对应中等的推动/吸入能力
(2) GPIO_Speed_10MHz速率对应较大的推动/吸入能力
(3) GPIO_Speed_50MHz速率对应最大的推动/吸入能力
2, 如果IO速度设置为最大的推动力设置,且负载较小时,易在IO上产生过冲振铃现象,存在影响应用的可能性

3, 对于常规应用(50MHz及以下应用):
推荐把IO速度设置为:GPIO_Speed_2MHz;
对于需要强电流驱动应用:
推荐把IO速度设置为GPIO_Speed_50MHz,GPIO_Speed_10MHz
也可在IO处预留串接电阻;
类型:MCU 应用
适用型号:AT32F403, AT32F413,AT32F415,AT32F403A, AT32F407
主功能:GPIO
次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