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mcu能用LL库吗?

楼主(2021-03-15):
我的大部分代码都使用了LL库的,不知道移植到GD32上困难大不大?

网友A:
功能用的简单难度不大  我试过  串口  timer都能正常跑   不过USB这部分就搞不定  我把时钟都搞成一样的  也没有跑起来  不知道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功能用的简单难度不大  我试过  串口  timer都能正常跑   不过USB这部分就搞不定  我把时钟都搞成一样的   ...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用gd替换stm),串口、定时器都能用,USB这块儿折腾半天还是不能用;您这边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遇到了这个问题(用gd替换stm),串口、定时器都能用,USB这块儿折腾半天还是不能用;您这边问题解 ...

没有  后面我直接用GD的库跑 cdc device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需要host   结果GD官方库没有host  我移植SThost  结果读出枚举 不能通信  还在找原因

网友C:
应该是可以用的吧

网友D:
usb这块本来就不好调试

网友E:
难度应该不大的

网友F:
这个库是什么库啊

网友G:
usb这块弯弯绕绕好多

网友H:
ST的LL库?

网友I:
这个没有用过,持续关注一下,看看咋回事。

网友J:
都是用官方的。

网友K:
GD有LL库?这个是ST的吧?

网友L(2021-04-22):
引用 网友A:
没有  后面我直接用GD的库跑 cdc device  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需要host   结果GD官方库没有host  我 ...

我也在做usb 的cdc 官方例程 连接电脑  枚举失败。你找到原因了?

网友M(2023-07-30):
GD32与STM32的USB内核应该不是一个版本的吧?

网友N:
GD32芯片兼容STM32标准库

网友O:
研究GD32系列MCU的文档和寄存器映射,以确保正确地配置和使用LL库。

网友P:
硬件和外设配置的差异,GD32 MCU不能直接使用STM32的LL库

网友Q:
GD32和STM32之间存在一定的兼容性,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实现部分功能的替代。

网友R:
LL库中的许多函数和代码无法在GD32上正常运行。

网友S:
使用STM32的LL库时, 可能需要进行一些适应性的修改

网友T:
硬件上GD32可以直接替换STM32。

网友U:
STM32的标准外设库,目前只有较早的系列有,这后面新出的芯片,只有HAL和LL库了。

网友V:
GD32除了F103,其他的不通用的。

网友W:
STM32的LL库是专门为STM32微控制器系列设计的

网友X:
它们并不完全兼容。

网友Y:
GD32微控制器不支持使用STM32的LL库。

网友Z:
它们的硬件细节和寄存器映射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A:
GD32和STM32之间存在一些差异

网友AB:
不能用ST的LL库,虽然两者芯片很相似,但是并不代表完全兼容的。

网友W:
层需要修改一些东西

网友AC:
可以使用一些通用的软件库和框架,例如HAL库、CMSIS库等,来实现在GD32上的应用开发。

网友AD:
STM32的LL库 是由STMicroelectronics提供的一组底层驱动程序,用于直接访问STM32系列MCU的寄存器和功能。这些库是为STM32系列MCU设计的,可能无法直接在GD32系列MCU上使用。

网友AE:
硬件差异和外设配置差异,GD32 MCU不能直接使用STM32的LL库

网友AF:
这些库是专门为GD32系列MCU设计的,可能更适合在GD32系列MCU上使用。

网友AG:
GD32无法直接使用STM32的LL库

网友AH(2023-09-05):
Gd有所有的图书馆,这是st吗?

网友AI:
USB有很多曲折

网友AJ:
USB本身就很难调试

网友AK:
好像兼容性是不错的

网友AL:
分析gd32系列mcu的文档以及寄存器映照,以确保精确地设置装备摆设以及利用ll库。

网友AM:
我以前没用过这个,继续关注它,看看发生了什么。

网友AN:
gd32芯片兼容stm尺度库

网友AD:
按照相关的文档和示例进行操作。

网友AO:
GD32和LL库是不同的产品

网友AP:
需要查看GD32的文档和参考手册以获取详细的信息和示例代码。

网友:
LL库提供了一组轻量级的API,使得开发人员可以轻松地使用RTOS来构建嵌入式系统。

网友AQ:
LL库是STM32的低层库,是芯片厂商针对STM32系列的自主研发的底层驱动

网友AC:
ST的LL库是一种底层驱动库,提供了对STM32系列和部分GD32系列MCU的底层外设寄存器的直接访问。

网友AR:
GD32的MCU可以使用LL库。

网友AS:
LL库提供了丰富的API函数,可以用于控制GD32单片机的各种外设和功能

网友AT:
安装STM32CubeMX和STM32CubeIDE,这些工具可以兼容GD32系列MCU。

网友AU:
它支持多种微控制器,包括GD32系列。

网友AV:
GD32 MCU和STM32系列的芯片在寄存器地址和命名规则上有所不同,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和适配。

网友AW:
LL库是STM32Cube库中的一个子库,它提供了低层次的驱动和操作接口,允许开发者更加精细地控制硬件资源。

网友AX:
GD32系列MCU是基于ARM Cortex-M3/M4内核的,与STM32系列MCU非常相似,因此可以使用相同的开发工具和库进行开发。

网友AY:
GD32 MCU也有自己的官方库,兆易创新提供了GD32的官方库函数,可以用于GD32 MCU的开发。

网友W:
虽然GD32系列MCU与STM32系列MCU非常相似,但在使用LL库时可能会存在一些微小的差异

网友AX:
GD32系列芯片与部分STM32系列芯片具有相似的外设寄存器映射结构和功能,因此ST的LL库可以用于GD32系列MCU的开发。

网友AZ:
使用LL库进行GD32开发可能需要适当修改和适配一些寄存器地址和功能定义

网友BA:
在使用stm32的所有库时,可能需要进行一些自适应修改

网友BB:
硬件以及外设设置装备摆设的差别,gd32,mcu不克不及直接利用stm的ll库

网友BC:
硬件上gd32可以直接更换stm。

网友BD:
gd32和stm32之间有一定的兼容性,可以用一些方法代替一些功能。

网友BE:
GD32的MCU可以使用LL库。LL库是一种开源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它为嵌入式系统提供了丰富的中间件和开发库支持。虽然GD32的MCU在开发过程中可能需要适当修改和适配一些寄存器地址和功能定义,但这并不妨碍其在LL库上的使用。

网友BF:
GD32 MCU可以使用LL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