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CubeMx生成的105Usb虚拟串口的例程,没有初始化串口1就不正常

楼主(2021-03-15):
我用 CubeMx 自动生成 基于 stm32f105的usb虚拟串口的例子
如果我的项目中有启动串口1,那么 usb 枚举正常, 但是我在接收到usb数据 我用串口1 USART1->DR='0'+len; 打印接收长度时候 接收几次就死机
如果不打印 可以接收无数次,不会死机

如果我项目 不适用 串口1  使用串口2  就 usb 不能枚举

楼主: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5-c.w4002-12791265217.13.472515b9ws2ln6&id=528850276268
他们家的学习板没有问题,是我对这个芯片掌握的不够熟悉 导致的问题

网友A:
建议使用搜索引擎搜索STM32F105 VB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使用搜索引擎搜索STM32F105 VBUS

stm32f105 的datasheet 在哪里可以找到
我找到的 都是 脚位的那个 没有详细的寄存器 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m32f105 的datasheet 在哪里可以找到
我找到的 都是 脚位的那个 没有详细的寄存器 说明
...

https://www.st.com/en/microcontrollers-microprocessors/stm32f105-107.html#documentation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shangdawei/p/3264724.html

网友B:
会不会是供电问题

网友C:
usb是可以枚举的吗

网友D:
usb的问题很难排查

网友E:
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呢

网友F:
还需要非常熟悉寄存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