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数函数的相关公式

楼主(2021-03-15):
两年前发帖说过,在电路理论中,指数函数的重要性,和有理函数一样同等重要,因为电路理论中离不开三角函数,而这些函数都是指数函数的变种。

其中最根本的两个公式,是泰勒级数和欧拉公式:

几乎所有常见的三角函数都可以联系起来。

楼主:
指数的孪生兄弟是对数,对数有个实部和虚部分离的特性:

下图中【最大模原理或定理】,红框内的部分,就是直接使用上面的结论的:

楼主:
这个最大模原理或定理,不用解析证明,直接观察就能得到结论:

F(s)的模的最大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模的最小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相角的最大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相角的最小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实部的最大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实部的最小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虚部的最大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F(s)的虚部的最小值,发生在当S位于C1围线上。

但是倘若C2包围了原点,如下图红线所画的C2,那么部分结论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此时最小值不是发生在边界上,而是在原点,所以F(s)的模的最小值,不是发生在S位于C1上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