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PIC核OTP系列] 关于SQ015L的低频时钟及绿色模式疑问

楼主(2021-03-15):
1、切换到RTC模式后(T0CK位置1),且WDT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内部低频时钟是否关闭?
2、RTC模式下T0CS位是否无关紧要,即我在sleep指令前是否无需置位T0CS?
3、执行sleep指令睡眠前的准备工作:关闭高频时钟前是否应该通过置位SCS位切换到低频时钟?4、假设我系统不改变T0的中断间隔,比如固定设为0.5S,那绿色模式和RTC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2024-08-11):
在WDT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内部低频时钟不会关闭。

网友B:
T0CS位(或类似名称的寄存器位)的具体功能和重要性取决于MCU的具体型号和设计。然而,在一般情况下,如果T0CS位用于控制定时器/计数器T0的时钟源或工作模式,那么在切换到RTC模式或执行sleep指令前,其设置可能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T0被用作RTC的时钟源或需要特定配置以支持低功耗模式,那么正确设置T0CS位可能是必要的。

网友C:
在某些MCU中,进入低功耗模式时会自动切换到内部低频时钟(如RTC时钟)以节省功耗。而在其他MCU中,可能需要手动配置时钟源和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