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实用的小程序

楼主(2021-03-15):
最近,昏昏沉沉的看了两周的手册,感觉还是不太懂,想在这讨教几个实用的小程序了,或者能够给我个方向,希望各位前辈能够给我指导一下

网友A:
小程序?是什么的小程序,说具体点。手机小程序还是单片机例子?

网友B:
还有你要使用单片机的哪个型号开发产品,不同型号的例子肯定也不同。

网友C:
还有你的什么层级的水平?比如只懂C,不懂单片机。想入门。。。

网友D:
有硬件平台的话先了解下硬件平台,然后找入门级的程序资料,网上一大堆,

楼主:
最简单也是最实用的就是IO口的测试。

网友E:
单片机都差不多的
熟悉编译环境
熟悉编程思路
熟悉各个模块
然后写一个小综合程序
时间大约3个月

网友D:
有开发板吗,可以自己看着手册自己画一个,或买一个自己买程序练习。。

网友F:
对着例程修改就行,这个很简答的!

网友G:
1、熟悉编译工具
2、下载例程、Datasheet、规格书(ST的官网全部都有,免费)
3、买个demo板,把例程全跑一遍,每看一个例程需要配置什么寄存器,就去规格书看寄存器的功能是什么?或者是实现什么功能的,就把那一章的内容全部看了,然后这个芯片,你就知道怎么用了

网友H:
你找个相关的开发板跟着学习。

网友I:
从最简单的led灯的控制来练习吧

网友J:
性能比较好的还是ST的产品

网友K:
看官方开发包里提供的例子

网友L:
然后你会发现好多重复的初始化部分,你再梳理清楚这些共同的。

网友M:
用的什么型号的单片机啊

网友N:
需要什么功能的小程序啊

网友O:
硬件运行平台是什么

网友P:
连要求都没说清楚

网友Q:
不管啥 官方都有例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