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啥叫谐振器啊 ,求解?

楼主(2021-03-15):
啥叫谐振器啊 ,求解?

网友A:
谐振器就是指产生谐振频率的电子元件,常用的分为石英晶体谐振器和陶瓷谐振器。

网友B:
谐振器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产品中,石英晶体谐振器的频率精度要高于陶瓷谐振器,但成本也比陶瓷谐振器高。

网友C:
谐振器重要起频率控制的作用,所有电子产品涉及频率的发射和接收都需要谐振器。谐振器的类型按照外形可以分为直插式和贴片式两种。

网友D:
振器就是指产生谐振频率的电子元件

网友E:
谐振即物理的简谐振动,物体的加速度在跟偏离平衡位置的位移成正比,且总是指向平衡位置的回复力的作用下的振动。

网友F:
石英晶体谐振器的用的比较广泛的,主要是其精度高的。

网友G:
这个百度一下谐振器就有答案了。

网友H:
谐振器有产生频率的作用,具有稳定,抗干扰性能良好的特点。

网友I:
谐振器主要起频率控制的作用。。。

网友J:
我觉得主要是应用于产生精确的时钟信号的。

网友K:
时钟源的意思。

网友L:
可以参考物理定义

网友M:
产生时钟的啊

网友N:
我理解的就是晶振啊

网友O:
咱们一般用的是哪种啊

网友P:
谐振的抗干扰性能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