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芯片]
CH455 配置和控制的寄存器地址是什么?

楼主(2021-03-15):
我在沁恒官网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一份资料有介绍CH455的寄存器的?
它有那些寄存器?为什么官网的资料也没有介绍的?

网友A:
参考CH455数据手册第6章,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CH455DS1_PDF.html
如加载字数据命令,0x6879,表示将DIG2引进驱动的数码管显示E。
详细的操作命令查看第5章即可。

楼主:
谢谢。
哈!这样表达!!不想说了。

楼主:
为什么么一个小问题。却这么不确定的?
我查看了 CH455的规格书,看懂它的意思了。
但却还是。。。。
例如CH455规格书上说:
加载字数据命令地址是:64H、66H、68H、6AH、6CH 或者6EH,

但例程序上却说是如下:
// 加载字数据命令
#define CH455_DIG0                0x1400                        // 数码管位0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5_DIG1                0x1500                        // 数码管位1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5_DIG2                0x1600                        // 数码管位2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5_DIG3                0x1700                        // 数码管位3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真的被搞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CH455数据手册第6章,手册下载地址:http://www.wch.cn/downloads/CH455DS1_PDF.html
如加载字数据命令 ...

为什么么一个小问题。却这么不确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么一个小问题。却这么不确定的?
我查看了 CH455的规格书,看懂它的意思了。
但却还是。。。。

您好,例程中的CH455_DIG0定义方式是为了兼容标准的I2C通信,
// CH455接口定义
#define                CH455_I2C_ADDR                0x40                        // CH455的地址
#define                CH455_I2C_MASK                0x3E                        // CH455的高字节命令掩码
// 加载字数据命令
#define CH455_DIG0                0x1400                        // 数码管位0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5_DIG1                0x1500                        // 数码管位1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5_DIG2                0x1600                        // 数码管位2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define CH455_DIG3                0x1700                        // 数码管位3显示,需另加8位数据
void CH455_Write( UINT16 cmd )        //写命令
{
        CH455_I2c_Start();               //启动总线
           CH455_I2c_WrByte(((UINT8)(cmd>>7)&CH455_I2C_MASK)|CH455_I2C_ADDR);
           CH455_I2c_WrByte((UINT8)cmd);               //发送数据
          CH455_I2c_Stop();                 //结束总线
}
如例程中所示,最终写入的地址依旧是手册中的68H、6AH、6CH、6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