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系列】M487怎么提高HSUSB转虚拟串口的传输速率呢?

楼主(2021-03-16):
参考bsp例程写的高速usb转虚拟串口,速率很低,216KB/s,想问下有没有能提升速率的办法,或者有这方面的其他的例程?
另外,分包传输有什么好的办法么?
我现在是先传一个最大包,然后在中断处理器里判断缓存为空,再继续发下一个包。

感谢感谢!

网友A:
单片机应用,速度可以了,这是要用单片机传输多大的文件啊

网友B:
这个方案本身就限制了他的传输速率

网友C:
还有什么别的信息吗

网友D:
用单片机传输多大的文件?

网友E:
单片机速度可以了

网友F:
这个方案不好

网友G:
这方面例程倒是不少的

网友H:
不能这样发包的

楼主(2021-06-21):
求问有什么好的方案可以参考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能这样发包的

第一次接触,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方面例程倒是不少的

我没检索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