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SGM7227和SP3232通信问题

楼主(2021-03-16):
最近做串口分用, 在STM32和SP3232之间串接了一个SGM7227模拟开关,stm32发送数据正常,但是接收不到数据。示波器观察是因为3232的接收脚和sgm7227连接中,信号失常,“0”电位下拉不下来,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A:
说明电路有错,与器件手册上所载电路仔细比对。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你的模拟开关切换是否正常,建议楼主将你的电路图贴出来,方便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一下你的模拟开关切换是否正常,建议楼主将你的电路图贴出来,方便帮你解决问题。 ...

都没有其他外围期间,就是电源脚附近加个104退耦电容。 模拟开关串接在stm32  和SP3232串口通信引脚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