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零光耦加双向可控硅控制220V通断的问题!

楼主(2021-03-16):
(无正文)

网友A:
图需要上传到本站才能看到。

网友B:
因为你的回路里有电感,非阻性的可控硅过零指的是电压过零,由于电感存在,而实际这时电流很大,所以没有关断,等到电流“到零”时实际电压并不是零!
但这时可控硅才到了电流不能延续的时候,关断了。
如果需要按你说的随机关断,需要使用可关断的VMOS、IGBT等电压控制期间,而不是可控硅!

网友C:
楼上正解,双向可控硅要在电流为0的时候才能关断,非阻性负载(功率因数不为1,或者不接近1),电流有超前或滞后电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