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4-20ma输出电路 负载问题

楼主(2021-03-16):
这个网上找的电流输出电路,实际测试接10Ω负载 和 接510Ω负载相差 0.3ma,偏差较大,有什么办法可以减少负载变化带来的偏差吗?

楼主:
@NJH123 :此电路方案不合适。共模抑止比不高。
@zyj9490 :那有没有减少影响的办法? 用电流环芯片太贵了
8050R的UCE对IC的影响。
因为电阻要发热。

网友A:
可能是电阻阻值差异导致,

网友B:
510欧负载带不到的,350欧差不多这个设计,输入电压低了不行
带负载重了(电阻大)也不太行
0-350欧应该没问题,450欧以上可能不太行

网友C:
如题,前是NMOS,后是 PMOS,电流是I0=VI/2.4*(2/0.1)mA

网友D:
1.首先取样电阻510过大,一般取50-100-200范围内,越大精度越高但输出能力越差。
2.另外4个200K电阻建议更换为500K,电压提高到24V。
3.修改电路:这个电路也就这个档次了,精度5%就很不错了,换个电压跟踪型的恒流源,一般精度能做到1%,大部分人0.1%精度的对元件要求太严格,做不出来。

网友E:
运放正反输入端电阻相等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运放正反输入端电阻相等惹的祸。

仿真试了下,偏差变小了。但实际电路的电阻会有1%精度偏差,可能改电阻大小效果不大。

电阻的误差是随机的,与差分4个电阻的设置不是一回事。只有弄明白为什么电阻不能相等,设计电路才心中有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题,前是NMOS,后是 PMOS,电流是I0=VI/2.4*(2/0.1)mA

谢谢,那个PMOS的寄生二极管会不会直接导通?还没搭电路测

网友F: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感谢感光材料显影基
本知识感谢
感谢

网友G:
这个电路明显不对嘛,负载应该接在电源与8050之间,I=2/R,R为E级与地之间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