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注解(4)——线性电路求解

楼主(2021-03-16):
先引帖:

如何推导分立和集成运放的传递函数方法
https://bbs.21ic.com/icview-3114854-1-1.html?_dsign=f1f6177f

楼主:
线性电路是已经被透彻研究的一类电路,相关求解方法很成熟,这不仅仅是可解性,还包括了其效率。

下面给出相关一例的求解过程。

楼主:
先引电路图

楼主:
上述求解采用了节点电压法,这是效率相当高的通用解法

楼主:
电路的传递函数不仅仅由电路自身确定,其还受制于输入输出。曾经说过,电路特征与其“边界”有关。

楼主:
这里,注意图中的R1。

如果令R1短路,那么从图中可以看出那是个什么东西吗?

当然,也可以从上述传递函数得出相关结果。

@alainyyj :求极限即可
R1短路,把R1=0带入表达式中,分母为0了如何计算哟?

网友A:
各位请帮忙看下为何得出的方程不一样,错在哪里了,谢谢。

sC2(s) ,这种表示就是错误的,你不可能用3x^2(x)表示函数吧? 如果是求两点间电位差用弥尔曼定理是很快捷的,如果用节点法列矩阵方程,那样搞就有点绕了 不过,你上面的式子的对的,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位请帮忙看下为何得出的方程不一样,错在哪里了,谢谢。

Vout是运放的输出端,而运放在此作为理想电压源输出,故不可列出KCL方程。

此例,只要列出V1和V2节点的KCL即可,然后再加一个V2=0的条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ut是运放的输出端,而运放在此作为理想电压源输出,故不可列出KCL方程。

此例,只要列出V1和V2节点的K ...

有点明白了。那R1短路,v1点也用不了节点电压法,就由V2点节点电压得到Vo/Vi=-1/sC1R3.成了积分器,此时,C2,R2对电路还有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述求解采用了节点电压法,这是效率相当高的通用解法。

感觉H大师这个圈子绕的有点大,节点法列矩阵方程不是直接列出的吗?

网友B:
直接列方程不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列方程不香?

当然可以直接给出矩阵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