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求助] bootloader跳转app程序不能进入中断

楼主(2021-03-16):
官网下载的ymodem串口升级程序,bootloader在不配置串口二的前提下,跳转app程序,app程序能够正常运行,也可以进入中断。单独运行app程序也没有问题。
但是我在bootloader中一配置串口二,在跳转到app程序,app程序就不能进入中断了。有没有人遇到同样的问题 求指导

网友A(2023-01-07):
没遇到这种问题,你配置串口2是做啥用啊?

网友B:
你是想用串口2接收升级固件么

网友C:
有没有可能,你加了串口2的功能之后,BootLoader程序就变大了,如果你预留的空间不够,就会占用APP的位置,导致运行失败呢?

网友D:
你可以把你的代码都附上来,看看

网友E:
我觉得应该就是空间分配的问题

网友F:
单独运行没问题?你不得放在个指定的地址下运行么

网友G:
你可通过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看看的

网友H:
为啥APP不能进入到中断呢?这个好像跟BOOTLOADER没啥关系吧,毕竟这是在收数据阶段

网友I:
你这个问题是有点意思,主要是你收完数据得复位一下,进入到BootLoader之中运行才对啊

网友J:
  是APP能运行,但是进不来串口2中断?